楼主(2006-08-15):
第一种:

第二种:

[ 此贴被崇庆阳光在2006-08-15 20:49重新编辑 ]

网友A(2007-07-30):
楼主真傻,哪有用PLC控制星三角启动的,有专用的星三角启动延时继电器。一般大功率电机启动后不参与逻辑运算,如果用PLC控制不就浪费I/O点吗。

网友B(2022-05-13):
硬件做的比较多

网友C:
PLC,一般用于教学展示多,生活和工业上一般用交流接触器和时间控制器做

网友D:
我是来膜拜楼上大神的,这么久的帖子也能翻出来

网友E:
用PLC非常简单方便,维护更简单,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膜拜楼上大神的,这么久的帖子也能翻出来

温故而知新,自古有训戒,可以有

顾乡的云

网友F:
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控制程序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从继电器控制电路步入PLC编程控制的重要节点,是必须要掌握和了解的。

网友G:
这只是初入PLC控制学习的范例罢了。至于实际工业运用时采用那种方案,则大半处于成本花费考量。

网友H:
  07年的帖子,牛逼啊

网友I:
大神在考古

网友J: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