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8):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还希望各位高手能够不吝赐教给予指导啊!
  在QD75的软件GX-CONFIGURATOR 中,有两个参数,一个是PULSE PER ROTATION,和TRAVEL PER ROTATION,不知道它们是依据什么设置的?是不是可以随便设?如果单位选择的是脉冲的话,又怎么把travel per rotation转换成距离?在QD75D设置中,有很多都是用初始值20000,而QD75M中用的多是131072和其它值,这是为什么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QD75M和QD75D它们连的驱动器中,QD75M连的是三菱自己的驱动器,而QD75D连的多是其它厂牌的驱动器。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还望各位高手给我一个解答啊!

网友A(2007-07-18):
跟着扬大哥的脚步前进,准没错!!!  扬大哥的知识面实在太厉害了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lonely-wolf

网友B(2008-07-31):
PULSE PER ROTATION就是编码器的反馈
TRAVEL PER ROTATION根据你设的系统而不同

网友C:
本人也刚接触这个,希望大家使用过的,多做讲解

网友D:
QD75M只有与三菱的放大器-B系列的才能组成三菱sscnet高速串行总线

网友D:
忘了传图片了,不好意思

网友E(2008-10-07):
个位高手,你们谁有QD75M的中文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