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市面上有两种SC-9白色和红色。价格却相差一倍,
请问各位大虾有何区别呢?

网友A(2007-02-01):
白色的插头塑封头不能拆开,里面没有保护电路,也没有光电隔离
红色正品可以拆开插头塑封,里面有PLC通信的保护电路,有光电隔离,还有运行指示灯。而且对所有的三菱PLC传输都可以用,白色的只针对某些型号,无法兼容的。

所以价格差异很大,我钱的还是买红色的比较好,不让传输很困能,老是出现非技术的错误.

网友B(2007-04-12):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插头塑封头不能拆开,里面没有保护电路,也没有光电隔离
红色正品可以拆开插头塑封,里面有PLC通信的保护电路,有光电隔离,还有运行指示灯。而且对所有的三菱PLC传输都可以用,白色的只针对某些型号,无法兼容的。

所以价格差异很大,我钱的还是买红色的比较好,不让传输很困能,老是出现非技术的错误.

du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红的白的都是国产的。做工有点不同。就一根线,没有什么好讲究的。监控一小时不断线就是好线。

同意站长观点

网友E:
带芯片的图发个吧

网友F(2007-06-03):
pzs110说得对,误事。知道的人好办,不知道的人就倒霉了。
厚积薄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芯片的图发个吧

这个我试过接2K的电阻,很好用的,感谢原作者,做一条线只要5元钱,

网友G:
红色和白色不是一样吗.红色还便宜哦,我上个月买了一根才30元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H:
怪不得我写单给公司外购, 买回来的是根"白色"的.  我还以为会是红色的呢,  早知到就把颜色也标注上好了..

网友I(2007-11-23):
有幸学了一招

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
包含很多晶体管和电阻器的一块小型电子器件,它是大多数音频组件的基本组成部分。
IF(intermediate  Frequency)rejection中频抑制
用来在中频衡量AM或FM调谐器抑制外来干扰的能力,数字越大越好。
包含很多晶体管和电阻器的一块小型电子器件,它是大多数音频组件的基本组成部分

网友J:
我这里还有20元一条做好的电缆,开始怕做工不好,多做了几根,结果全都很好用,呵呵,谁要我就卖!

网友K:
是不是可以编程监控,我能要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
HUANGMENG1976@126.COM

网友L:
讲讲我用过的情况:
白色--用在FX系列、A系列,OK;用在QnA系列、MOTION系列,NG;
红色--用在FX系列、A系列、QnA系列,OK;用在MOTION系列,NG;
黑色--全部OK。

网友M:
那黑色的呢?

网友N:
不管白猫 红猫 能通上而且通讯稳定就是好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