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1,我用的GX7与GX simulate6都是从本站上面下载的,但是近来使用中发现,模拟的时候软件提示:指令不能识别,细查的时候发现不识别的指令是一句 TWR D??,但是该指令是Fx2N的标准指令来的,而且在模拟的时候TRD指令也不能读取时间参数,TWR指令也不能写入时间参数,请教高手指点
2,使用Fx2N和F940GOT联机的时候想使用TRD读取系统时间,然后根据需要修改后再用TWR写入,但是实际编程中,本人不知道怎么处理有关星期的那个参数,现状是:我修改了日期后星期的数字不能根据日期变化,请教高手编程指点,

网友A(2007-10-30):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部分指令在GX里用不了,但是在FXGP里可以用!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网友B:
我也遇刀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