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 (LDP 8013 INC D0 1次进5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6-10-01):
LD M8013 ADD D0 K1 D0 怎么每ON一次都进5

网友A(2007-09-18):
不一定是加5的哦,根据你的程序的扫描周期的。
一般都是这样写的:
LD M8013
INCP D0

网友B:
呵呵,支持站长~扫描周期问题~

网友C(2007-12-01):
用上升沿,下降沿就好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