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脉冲输出模块

楼主(2006-10-13):
初次碰到用PLC来控制伺服电机,碰到如下问题:
1.使用三菱脉冲输出模块控制伺服电机时,应该设置的BFM主要有哪些?
2.还有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b]

网友A(2007-07-24):
請參看手冊!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模块啊,不同模块的缓存和使用方法不一样。具体的找本手册看看吧。伺服主要就是脉冲方式,旋转方向和电子齿轮几个参数,其他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像自整定,转动惯量比一类的不一定都要设。三菱的伺服手册和样本上有针对不同模块的接线方式和示例程序。

网友C:
手册上应讲的比较详细,多看看!!!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