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9):
杨工,一般来说,EI指令应该放在主程序中的什么地方呢?对这一点三菱的编程手册说得很不详细。

如果EI放在主程序的开始(不考虑DI指令),那么,在主程序的执行中,产生的中断都是有效的;

如果放在主程序的中间,在主程序开始一直到EI指令之间产生的中断是无效的。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恰好在这个期间产生了中断,那么这个中断不就丢失了吗?在高速计数的程序中,这种情况是应该避免的吧?

我的问题是,这个EI到底应该放在程序中的什么地方才是最合理的?感谢

网友A(2007-01-2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我认为这是在你想用全局中断还是部分中断!

网友C:
个人认为,中断应该不论放在什么位置,都是优先运行 的吧。只要信号一过来就会马上运行,不会因运算周期的影响的吧。

网友D:
楼主说得的确是,中断的使用,手册上说得很模糊,我只知道是类似于调用指令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书籍详细地解释它的使用.

网友E(2007-04-13):
据说EI的位置不管放在哪里产生的中断都不会丢失。在EI指令之前产生的中断不被执行,被系统记忆,在EI之后再执行,所以不会丢。

网友F(2008-11-12):
这个问题有哪位高手能详细说说

网友G:
见手册155页有这么一句话:
即使在DI-EI指令间(禁止中断区间)发生中断,亦能对其记忆并在EI指令之后执行。禁止区间长的话,接受中断就滞后。
解释:中断发生在禁止区间,仍然能被采纳,但要等到扫描到下次EI才能执行(如果发生在许可区间,当场就能被执行)。

我习惯将中断许可放在主程序开始位置,用特殊继电器(M8050~M8059)来控制中断开关。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朗工自动化,承接自动化改造工程:PLC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气动、步进、节能灯设备、机械手、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变频器、人机界面,欢迎洽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见手册155页有这么一句话:
    即使在DI-EI指令间(禁止中断区间)发生中断,亦能对其记忆并在EI指令之后执行。禁止区间长的话,接受中断就滞后。
    解释:中断发生在禁止区间,仍然能被采纳,但要等到扫描到下次EI才能执行(如果发生在许可区间,当场就能被执行)。

    我习惯将中断许可放在主程序开始位置,用特殊继电器(M8050~M8059)来控制中断开关。

    这个说的比较明白了,  如果要求实时中断比较严格的话就要放在开头最好了

网友I:
    向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