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我有一个FXGP_WIN软件就是不大会使用特来向众位大虾求救!!!!!!

网友A(2007-08-21):
三菱有这手册
我就有一本是印刷出来的
三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GP_WIN-C软件装在手提里显示乱码?
本人已做过改变如下
安装好后,INTERNET EXPLORER----属性-----字体------日文-----全部删除
后重启,在台式机上乱码问题搞定,
可是在手提上依然是乱码,

手提上的字体也要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