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6-11-07):
S7-200编程电缆接线图
无IC芯片的接线图有烧端口的可能,不要带电插拨!

网友A(2007-08-02):
感谢楼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感谢四楼勇于献身的精神!
有牺牲才有进步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不应烧的只是信号没有多大电流

网友D:
—77还是有点担心,不敢试

网友E(2007-09-04):
感谢上面的朋友,,,以身试法,,,,,,,,,,,免于我们重蹈复辗!!

网友F(2007-11-02):
还是用上面一个的好!如果换一片MAX489就可以422和485两线和四线的都可以并存的

网友G(2008-03-14):
不知道好不好用,先谢谢了。

网友H:
感谢四楼勇于献身的精神!

网友I:
可以用再讲拉
我不想把PLC烧左

网友J(2008-07-06):
第一个图没有问题,第二个危险,不建议使用。

网友K(2008-09-11):
引用 网友L:
支持一下

网友M(2008-11-12):
謝謝,收蒧了
互相学习

网友N:
支持一下子,辛苦了

网友O(2009-11-20):
不带电插拔就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P(2011-04-10):
我买的那一根10多元钱,应该不会有芯片,就听楼上的不带电插拔,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