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6-11-07):
版主你好:
你是否见过三菱PLC正在运行,突然停机,红灯闪烁,GX无法读PLC程序 FXWIN读出全部是乱码,PLC参数一塌糊度,你知道是咋回事吗?如那位仁兄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7-04-0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经检测是某个触点烧坏了。

网友B:
看看是否有干扰源,我曾碰到地线干扰

网友C:
我没碰过,但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

- -lonely-wolf

网友D:
一楼的朋友
你的问题
1 是强电和弱点的干扰
2 PLC本身质量的问题
3 你的程式是不是学的有问题
解决方法
1格式化你的PLC 重新灌程式
2更换PLC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E(2007-12-03):
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只不过是OMRON

网友F:
每个厂家的PLC都可能有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主要与你使用的环境、方法、使用的寿命等各方面因素有关。

网友G:
我的也是CPU故障红灯亮灯,不能通信,有时突然又可以了。之前有个输出继电器是少坏过,不过可可以正常运行,有用了好久就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新的了。不过换下来之后通电有时又能运行,现在又不行了,清除内存,重装过程序,还是不行!GX不能格式化,不知道怎么才能格式化。

网友H:
这是常见的。。。

网友H:
只能格式化PLC, 就OK啦!

网友I:
版主你好:
如何将三菱PLC里的程序上传到笔记本电脑我有USB-021配适器

网友J(2008-05-14):


网友K:
上次碰倒过一次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