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6-11-18):
有那老师可以告诉我:
我刚装了一个GX Developer Versino 8.31H的编程软件为什么
不能创建新的程序,也打不开以前的程序呢?

网友A(2007-03-19):
我装了一个8.6的也是这样.御载都装不上去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安装没问题,请注意一下电脑的操作系统,如是XP系统的.可换一版本或改用WINDOW2000.
如已是WINDOWS2000的,请按照记事本中的说明安装.
装前需要安装ENVMEL\SETUP.EXE
然后再安装GX 8.31\SETUP.EXE

网友D(2007-09-22):
有没有安装gx-dex安装环境文件

网友E:
主要是电脑系统的原因

网友F:
我也是装了打不开文件,想卸都卸不了,可以进入但打不开.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网友G(2007-10-29):
恩 vista也有同样问题 郁闷啊..

网友H(2008-09-17):
你想打开的程序是那个版本的软件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