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也许很多朋友没有接触过伺服,这里以一个小例子,让我们30分钟就可以让伺服在自己的控制下转起来,并且了解其原理:

一,硬件配置

FX1S-10MT(三菱微型PLC,Y0,Y1可以发送高速脉冲)

伺服驱动器MR-J2S-70A (700W)

伺服电机HC-KFS73 (3000转,700W,低惯性)

伺服驱动器控制端子MR-J2CN1 (一盒两个)

伺服电机电源插头MR-PWCNK1 (注意四根线分别是U,V,W,地,注意上面的花线是地线)

伺服编码器电缆MR-JCCBL5M-L(连接电机和驱动器)

二,硬件连接

1,连接好电缆,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参考一下彩页上的图样。

2,将MR-J2S-70A下面的控制部分的电源,连接到供电的L1,L2上。控制电源的插头应该有五个孔,其中有几个有一个小插头插着的,另外有两个空着的编号是22,21。22接L2,21接L1。

3,CN1B侧线

端子使用MR-J2CN1,面对端子从左起,分别是2,4,6,8,10一组,1,3,5,7,9一组,12,14,16,18,20一组,11,13,15,17,19一组,原装的端子上印的有细小的数字。

3短接13(控制部分电源)

15,16,17短接10(这三个端子分别是两个限位和急停,任意一路断开,伺服都会停止)

5是启动命令,10是回路,两者间接一个开关,想启动时通上。在试验中,直接短接也可以。

3,焊CN1A线:

端子排列顺序和CN1A一样

9短接11(控制部分电源)

2连接PLC Y0 (反转脉冲接收)

3连接PLC Y2 (这个应该是正反转方向信息,试验中没有接它)

10是公共端, 连接PLC的COM1,然后把COM0,COM1短接。

三,软件设置

伺服的参数默认是位置控制,所以基本不用改。

但可以改一下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分子越大,一定脉冲下转的速度越快,分母越大,就转得越慢。参数3是分子,参数4是分母。

PLC指令使用PLSY

--|M8000|----[PLSY K30000 K0 Y0]

这样通过短接X0与否,电机就可以正反转了~将K30000改小一些,就会转得慢一些。

还可以参考FX编程手册,使用DRVI等指令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

具体可参考MR-J2S手册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8.html

网友A:
短小精干
希望再多介绍点

网友B(2007-01-02):
可不可以介绍位置控制的,删除,插入的编程。本人一直都想不明白,很想学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C:
二楼的朋友,,下载一本编程手册自己看看就明白了,,位置控制就那几个指令,一个绝对定位和一个相对定位,,很简单的,,就是个死公式拉.

网友D(2007-03-30):
,希望能多介绍点,小弟,公司目前正好有这种位置控制的设备,哎,小弟,愚钝,一直不太明白,真希望能多介绍点这方面的知识,THANK YOU

网友E:
[PLSY K30000 K0 Y0]在仿真软件里y0好象不能输出?

网友F:
多看一下操作手册,应该好理解.

网友G(2007-07-02):
好呀, 好呀,

网友H:
小调速器 .OK

网友I(2007-09-03):
上安川的网也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郁闷

网友J:
通俗易懂,长见识了。谢谢提供!

网友K(2007-11-23):
请教杨工 PLSY K30000 K0X0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一秒输出30000个脉冲啊 新手学徒

网友L: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M:
xiexie sa
谢谢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N(2007-12-23):
一书难求啊

网友O:
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P:
多看一下操作手册,应该好理解

网友Q:
谢谢楼主,如果要伺服马达与一皮带的运行同步,则在皮带上加一个编码器,通过这个编码器来产生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运行就可以了吧,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R(2008-01-22):
可不可以编一个带编码器、伺服器的例题?

网友S:
楼主有没有FX3U定位例子

网友T:
不难的 主要是理解里面的意思 以便碰到问题才好查出毛病

网友U(2008-04-20):
我也很想知啊

网友V:
应该还有伺服放大器的设置软件呀!

网友W:
谢谢杨工,有空请多介绍一下伺服参数调试经验,学习中.

网友X:
多谢受教了

网友Y:
精练,不过没有什么技术性
我想大家要了解的是指令的具体应用
还有绝对编码器的原点复位控制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Z:
希望能多介绍点.THANK YOU

网友AA:
站长爱死你了

网友AB:
半小时简单玩玩MR-J2S系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