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求解

楼主(2006-11-29):
想问一下FX1n中怎样让除法运算的结果四舍五入?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07-04-21):
^_^,谢谢楼上的,不过你的回复有点想当然!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样不对!试想一下d2等于7的时候d5该怎样判断?如果d2是变量呢?还真是个难题!
又即:当d2大于10的时候呢?

网友A(2007-06-20):
啊!
哈哈!
好久不来了,来了就有收获!
下次一定想明白了我再上来胡说.

网友A:
ld x0
divp d0 d2 d4
mulp d5 k10 d6
divp d6 d2 d8
and>=d8 k5
incp d4
end
这样应该可以了.
只要mulp d5 k10 不会溢出就行

网友B(2008-03-26):
我也在找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