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我修改一下小程序

楼主(2006-12-01):
我要在原来的程序上加2个动作下去.但由于自己新手`希望有人可以帮下.
谢谢!!!!!!!!!!!!!!!!!!!!!!!!!!!!!!!!!!!!!!!!!!!!!!!!!!!!!
我现在在用FX1S-30MR .不知道接点还够不够?想加多两个动作:一输入点控制通一下...然后保持电流...另外一个点就控制停....应该是保持电路...
描述:要修改的程序

网友A(2007-08-04):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单独的保持功能就可办到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B:
我也来试一下

网友A:
用SET和RST就能做个标准的保持功能.SET前面条件是启动条件,RST前面的是停止条件.很简单的.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