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电脑与PLC是怎么样的,我没有见过,好像一边是232,另一边是422是吗,谁有图呀,我看一下吗

网友A:
网上 有挺多接线图,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带电插拔,避免烧毁串口!!!

网友B:
三菱FX系列RS-422圆头接线图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C:
我买过一根250块钱。

网友B:
我让厂里买了根,600块!出厂后不想做,买了根60块,和三楼那种外观差不多!!

网友D:
引用第7楼阿罗2006-12-20 19:01发表的“”:
三菱FX系列RS-422圆头接线图

自制后用ggp软件可以通讯,但用fxgpwin软件就无法通讯

网友D:
请教7楼怎么回事?

网友B:
看九楼,我很懒,也没做过这条线!fxgpwin软件的设定太多,看下你设定好没有!

网友E:
急需三菱、欧姆龙编程线,哪里有卖的哦?
jinziyangshipin@163.com
谢谢啦

网友F:
引用第13楼天宇20082006-12-26 19:56发表的“”: 急需三菱、欧姆龙编程线,哪里有卖的哦? jinziyangshipin@163.com 谢谢啦

我才卖60一根.

021-63222498

网友G(2007-08-11):
现在只要80

网友H:
自己做一根就行了。只要几块钱。
而且232可以直接转接为422的.

网友H:
fx编程口电缆连接线接法:
RS232 fx编程口422
2 - 4
3 - 2
5 - 1+7

网友I:
还是找代理买可靠,工控,可靠是第一位的

网友J(2007-09-22):
买一个232转485/422转换器, 然后买一个8针圆头, 接线方法如下:
转换器端 PLC8针圆头端
TXD+ —— 2
TXD- —— 1
RXD+ —— 7
RXD— —— 4

网友K:
简单的容易烧接口,用时注意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L:
原装的贵一些,便宜的呢也可以用,就是有时候通讯有问题,杨站长那里一定有的选啊!

网友M:
自己做也很简单

网友N(2007-12-27):
我也想买一根。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中间有电路的,自己量一下电阻值都不一样.
这种线很便宜,几十元一根.
中间的电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P:
串口的不好用.笔记本电脑上都是USB接口的.所以要想用的话最好还是买USB的.也就200来元一条.

网友P:
USB-SC-09编程电缆是通过电脑的USB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COM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转换盒上的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本电缆适用于三菱FX全系列PLC

网友P:
注意:
不可在关闭编程软件前插拔USB-SC-09电缆,否则会不能通信。如不小心已拔电缆,须关闭编程软件后,重复(使用方法)第3-5项。或关闭电脑后重新开机。
2,通信长时间PLC仍无反应,须关闭电脑后重新开机。

网友Q(2008-02-26):
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100元

网友R:
这个是自己做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自己做的~
请问karajan_8079:这个是什么PLC 的编程线?

网友T:
50元够了

网友U:
网上 有挺多接线图,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V:
三菱PLC的编程线靠电脑那一边是九针的232口,另一边和鼠标的插头差不多,市场上不贵,50元左右.可惜没有图片给你看一下.以后有了再贴上去.

GOOD LUCK

网友W:
有好几种呢,有手持编程器用的两头都是九针的232口,有台式电脑用的是一边是RS232的9针接头,中间是25针的连接头,另一头是连PLC的RS422的8针接头。有笔记本电脑用的不确定,需要变头接口

网友X:
很好的帖,顶上去

网友Y:
rs232-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