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6):
请问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2007-05-18):
都一样,不管你的电脑有多快,都把资源耗尽

网友B:
就因为FXGP-WIN-C会让CPU占100%,所以我就把它抛弃了,改用GX-DEVELOPER,毕竟自己的本本也要爱惜的,建议楼主也用GX-DEVELOPER

网友C(2008-03-19):
我也是这种情况,但用全系列的软件后,程序中PMW文件找不到了,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种情况,但用全系列的软件后,程序中PMW文件找不到了,为什么?

网友C:
我今天问专家了,知道怎么读那个PMW程序文件了,不过还是要多谢大家!谢谢!今天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编了一个简短的梯形图,保存时,提示"含有未变换的梯形图,放弃未变换的梯形图吗?" 怎么办啊?希望好心人能给我讲讲!谢谢大家!!

网友E:
加内存呀,加到2G

网友F(2008-06-16):
临保存前线编译。

网友G:
按F4,把灰色部分边白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问专家了,知道怎么读那个PMW程序文件了,不过还是要多谢大家!谢谢!今天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编了一个简短的梯形图,保存时,提示"含有未变换的梯形图,放弃未变换的梯形图吗?" 怎么办啊?希望好心人能给我讲讲!谢谢大家!!

你可能还有梯形图没进行转换,你可以按F4进行转换。FXGP-WIN-C这个FX编程软件是有占用系统资源大的问题,以前我本本使用FXGP-WIN来调试时,本本的电池用的比较快,改用GX Developer后就耐用很多,而且功能也强大很多,建议还是用GX 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