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样把电脑里的程序输入到PLC?

楼主(2006-12-07):
我自学三菱PLC一段时间了,可是一真没有机会亲手把电脑里的程序输入到PLC,条件有限:
1。具体有那些步骤?
2。要设置那些什么东西?
谁能把图片发上来,相信对我们这些刚学PLC的人来说很有帮助
就以FX2N为例好了,多谢/

网友A:
先把程序备份,再找个PLC 实验一下!!!

网友B(2007-08-04):
就那么简单!

网友C(2007-09-14):
连线、通电、写入

网友D:
简单试试就行

网友E:
呵呵,当然需要选择串口,以及对串口的设置。

网友F:
怎样把PLC里的程序输入到电脑?

网友G:
怎样把PLC里的程序输入到电脑?
PLC通电,线连接好
然后选择"在线\PLC读取

网友H:
请问串口怎么设置。

网友I(2008-08-20):
在软件里在线/plc写入即可
下载积分:+1(jake2008y) 热心助人!

网友J:
只是下载程序到PLC的话,用编程电缆连接PLC与PC的通讯端口,
在“连线”里“写入PLC”就好了
下载积分:+1(jake2008y) 热心助人!

网友K:
路过,学习了
怎样把电脑里的程序输入到PLC?
http://ymmfa.com

网友L:
PLC通电,线连接好
选择同一com口,单击写入就行了

网友M: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编程软件使用方法啊!

网友J:
使用全系列的话先在“在线”里“通讯设置”里设置你的上传的点(如,COM口或者串口等)然后再使用“通讯测试”检查电脑与PLC的连接状态,如OK则点击“确认”。之后先把PLC程序备份,之后在“在线”里“写入PLC”,完成后使用“核对”功能检查PLC里的程序与电脑里的程序是否匹配,如果OK就已经完成了

网友N:
简单,PLC.电缆线,电脑,软件,这些东西都有了吗,如果有就行动,打开软件/在线/PLC写入,设置串口再通讯测试,通讯成功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