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不知哪位有台达的解锁程序

网友A:
是呀.等待中.

网友B:
用WPL解台达PLC密码
  当有读写程序的命令时,WPL软件先去查询PLC中加密标志位,当加密标志位为"1"时,说明PLC已经被加密,然后WPL查询PLC的版本和程序容量,得到相应的信息以后,WPL再发出读PLC密码的指令,读取PLC的密码并和使用者输入的密码比较,如果完全一致,则密码验证通过.

   通过上面的描述,读者应该明白了,其实只要找到PLC的加密标志位或者找到PLC密码的存储位置,就可以用WPL给PLC解了.所以就可以有两种方法给台达PLC解密:

   1.用WPL的强制ON/OFF命令,将PLC的加密标志位置"0",这将绕过PLC密码,WPL将认为PLC没有加密,而可以对PLC做任何操作.这个方法是台达PLC的万能钥匙,可以解台达的所有PLC.
   2.用WPL的装置监视命令,直接读出PLC的密码存储位置的值,经过一定的转换,便可以得到密码.
  看来高手们都已经知道了台达PLC的 加密标志位和密码存储位置.
  本方法应该只对台达ES,EX,SS的机型有用,由于本人手头只有SS机型.所以EP,SA,SX和EH的解法暂时无法告知.
   ES,EX,SS的加密标志位是M1069,用WPL的强制ON/OFF命令,将其置OFF,可清除密码.
   ES,EX,SS的密码存储位置是D1013和D1014,分别存储了2个ASCII码(高8位1个,低8位1个)共4个ASCII码值.用WPL的装置监视命令将其读出,转换对应的字符,就可以得到密码.

  只是在网络上看到。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说的方法。

网友C:
我有zzyog@tom.com
QQ475761006

网友D(2007-09-22):
本网站有,我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