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逻辑运算

楼主(2006-12-16):
三菱的应用指令中有一个WAND逻辑字与,请问在什么场合采用比较多.

网友A(2007-02-14):
在触摸屏要显示报警的时候用的多

网友B:
这个用的比较多,比如电梯的楼层控制.这个指令可以活学活用,譬如:最简单最常用的单按扭控制8台电机启动停止,可以这样写:
MOV K2X0 D0 ;WXOR D0,K2M0 D0; WAND D0 K2M0 K2Y0;其中,X0-X7依次为电机的故障信号,M0-M7依次为电机的启动/停止按扭,Y0-Y7依次为负载电机1-电机8,这时WAND指令就为电机的启动/停止指令.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指令我也没用过,在此学习了

网友D(2007-03-27):
我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E:
这个指令我也没用过,在此学习了学习,学习,在学习。

GOOD LUCK

网友F(2007-06-17):
以后多来网上论坛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2008-03-18):
一边用一边看说明,很快就上手拉!

网友H:
这个指令见得多了,一直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学习了!

网友H:
请问下,WXOR D0,K2M0 D0这名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I:
邏輯與  以bit為單位做“與”運算,1^1=1  1^0=0  0^1=0  0^0=0

网友J:
我们公司也没有这样的程序.学习了

网友K(2009-10-12):
这个指令我也没用过,在此学习了学习,学习,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