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ID参数口诀

楼主(2006-12-17):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

网友A(2007-11-28):
温度和速度控制的PID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08-01-06):
挺好的,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C:
在实际调试中,口诀没有那么重要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08-03-27):
就不能解释清楚一点这口诀是看见好几回了 可就是没人能说清楚】、说一个案例出来就比较好,要不这个口诀就像天书一样,让初学者摸不着头脑

网友D:
、、、 当温度接近目标温度的时候有一个相当大的过冲,就是大大超过了目标值 这该怎么设定

网友E(2008-10-20):
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F: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G(2008-12-03):
PID调节没有固定规律的吧?

网友H(2021-09-09):
楼主太有才了
一直在学习。一直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