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的故障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2006-12-23):
我公司的一台三菱PLC控制的设备在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后,并没有按双手制却又自动开始动作。配电箱里PLC和变频器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有点近。是干扰导致的吗?这种现象只是偶然出现,我很困惑。请教高手指点。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程式里有没有写成死循环的形式啊 `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
这台机已在我司运行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的。前几天我把变频器移开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上述故障。难道真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B:
是不是按钮有问题还有PLC输出点有问题呀,动作太快了!需要检查输出点!

网友C:
有可能是变频器引起

网友D(2007-08-13):
是不是出部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F:
好了就好了!!!

网友G(2008-03-24):
是变频器引起的.我也接触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H:
有没有用可控硅?没有的话 多半是变频器硬气的.

网友I:
如果真的是由变频器干扰引起的话,可以在PLC的输入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试试看.
有点奇怪的故障

网友J:
应是变频器引起的,你可以把COM点和按钮的那个X点并接一个0.1---0.4UF的电容,这类现象就会消除了

网友J:
加隔离变压器没有用的,原因是变频输出的频率成分里有很多高频的,而且信号线也没有做隔离,我也曾经吃过这个亏的,我那套系统里还加了滤波器,只要变频器一开,那个灯就一直闪烁,象这种情况光电开关也出现的多,明明没有工件过,而X灯也看不到亮,可你测试时就会有信号,而这条线和步进电机的马达线共线管

网友I:
不行在PLC电源端加一个压敏电阻!!!,PLC的输入全部取PLC本身的电源,

网友K:
PLC控制线与变频器线路分开,主要屏蔽的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L:
很正常,很多PLC都有这种情况,主要是PLC内部元件老化,外部干扰引起的。最重要的是把动力线和控制线分开,变频器、变压器之类容易产生干扰源的电气元器件接线改用屏蔽线一般可解决问题。

网友M:
这样的问题最头痛了,楼主一定要查清问题所在啊!不然出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M:
这样的问题最头痛了,楼主一定要查清问题所在啊!不然出事故就麻烦了!
楼主可以把变频器装回原来的地方看看!

网友N(2008-09-09):
肯定是变频器引起的,因为变频器会产生高频干扰

网友O:
有点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