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请问下面的文件怎么用GP打开?我只能打开第一个.
文字

网友A:
我也一样,版主的说明说可以用GP打开,可事实是打不开,版主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
买三菱,请找杨茂明 021-63222498
买其他品牌请找我,电话:13248338635 孙奕彬

网友B:
GP就是这个小的软件才叫GP,使用说明里有
还有,右边选好文件夹后要在左边选择文件.
买三菱,请找杨茂明 021-63222498
买其他品牌请找我,电话:13248338635 孙奕彬

网友B:
引用第2楼eighteen2006-12-26 23:03发表的“”:
我也一样,版主的说明说可以用GP打开,可事实是打不开,版主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GP = FX-GP/WIN-C
GX = GX-DEVELOPER
买三菱,请找杨茂明 021-63222498
买其他品牌请找我,电话:13248338635 孙奕彬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Q 和FX系列的,

网友A:
谢谢,重新下了FXGP,打开了,正学习中,谢谢!但用GX-Developer只能打开一个GX的,其余打不开。

网友B:
引用第7楼linfeng20082006-12-27 21:59发表的“”: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Q 和FX系列的,

GP/WIN-C是FX用的

GX Developer是FX、A、Q都能用的
买三菱,请找杨茂明 021-63222498
买其他品牌请找我,电话:13248338635 孙奕彬

网友B:
引用第8楼eighteen2006-12-27 23:44发表的“”:
谢谢,重新下了FXGP,打开了,正学习中,谢谢!但用GX-Developer只能打开一个GX的,其余打不开。

因为其他的程序都是用GP/WIN-C编写的,所以GX Developer打不开,程序的保存类型不一样的,你可以看的出的。
买三菱,请找杨茂明 021-63222498
买其他品牌请找我,电话:13248338635 孙奕彬

网友D:
GX Developer不是号称所有三菱PLC都能打开的吗?原来是要用它编写的才能打开.

网友E:
GX Developer的确可以打开GP编写的程序,先打开GX Developer,依次点"工程" "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 "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如图在"PLC参数""程序(MAIN)"前面打上勾勾,再按"执行"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第12楼gm26372007-01-02 19:43发表的“”: GX Developer不是号称所有三菱PLC都能打开的吗?原来是要用它编写的才能打开.

其实可以的...在文件菜单里找找,有一个选项可以打开其他程序做的文件

网友G(2007-02-24):
我用GX Developer时,定时器怎么写入OUT T0 K20

网友H:
楼主,在那里下的啊.我也想要一份,学习学习.  pantengou@126.com

网友I(2007-10-07):
谢谢大家了,学习中

网友J: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谢谢!

网友K:
嘻嘻!由学习了!

网友K(2007-11-11):
玩了这么久,没看见打不开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GX Developer的确可以打开GP编写的程序,先打开GX Developer,依次点"工程" "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 "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如图在"PLC参数""程序(MAIN)"前面打上勾勾,再按"执行"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M:
用GX Developer也能打开GP/WIN-C编的文件.

网友N:
我的全可以打开啊,是不是和你们的不一样哦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