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FX2N系列有这个指令没?

楼主(2006-12-27):
三菱FX2N系列有这个指令没?DRVA
我查了手册,上面没有,只有1n和1s系列有
但网上有人说2N的也有
到底有没有阿?????
帮忙阿

网友A:
在网上下载一个三菱本系列指令大全呀!可以查呀!

网友B:
FX2N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FX2N编程手册363页介绍很清楚

网友C:
fx2n没有这个指令,,这个指令是绝对定位控制啊,,1n 和 1s上可以用这个

网友D:
我也查了 好象没有!

网友E:
功能指令FUN159-绝对位置驱动.FX1S,FX1N有.FX2N,FX2NC没有.

网友F(2007-04-13):
有这条指令。FNC159
功能: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G:
FX2N系列这个指令没DRVA
我在编程软件:FXGPWIN 3.3与GX V7里不能输入.
在FX3U就可以了.

网友H:
FX2N系列这个指令不可用.

网友I:
FX2N系列没有这个指令.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J(2007-05-20):
FX2N系列不用这个指令

网友K:
FX2N系列没有这个指令
FX2N的脉冲频率较低,只有20K
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发出指令
三菱

网友L(2007-07-16):
菱本系列指令大全

网友M(2009-03-25):
输不进去就是没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