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各位大哥和站长:
    你们好!
    我在本站下载了三菱伺服设置软件包GX Configurator!有270多M.但是无法安装,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是所有的都不能安裝嗎?

网友B(2007-05-07):
我付黄金了,怎么下不了,显示无效网页啊, 郁闷

网友C:
一, GX Configurator 是PLC软件设置包,根据模块不同有十多种
  注意,只要是GX开头的都是PLC用的.

二, GX Configurator系列软件在本站有专门的下载专区,而伺服的设置软件是在伺服资料下载区,只有几MB大.两者相距甚远。

三,下载专区所有的贴子里都有说明这个软件或者资料是做什么用的

四,不客气地说,能把PLC的设置软件和伺服的设置软件都搞混了,估计楼主在安装的时候也不细心

五,如果细心一些,就会注意到安装出错时的提示,安装GX Configurator出错的提示,最常见的是没有安装"环境",并且提示会要求安装者执行"ENVMEL"文件夹下的安装程序安装环境。

六,而通用环境,如果楼主安装了PLC编程软件,就一定会安装有.

七,如果楼主能细心看完我的回复,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D(2008-06-11):
3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E:
是QP吗?针对QD75M的?

网友F:
站长是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G:
GX Configurator
请问是设置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GX Configurator
请问是设置什么的?

设置Q系列的模块

网友H:
站长,你真好,这样的问题你也回答,难怪你会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