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

楼主(2006-12-27):
各老师.我在电脑上模拟PLC和触摸屏都可以,但在电脑上模拟时机器怎么不动作呢?不是说可以用电脑作触摸屏吗?怎么回事呢?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你有没有分配好啊。

网友B(2007-02-28):
如果信号线正常,在线模拟一定是可以的,你没有调用在线模拟这个功能吧

网友C:
模拟就是模拟....也就是在电脑里传真一个PLC或者人机....并不是控制真实的人机或者PLC
比如你连上一个PLC,再打开模拟程序...强制Y0输出...这时Y0有输出的是电脑中假设的那个PLC,并非真实的那个PLC
也就是说,你就是把真实的那个PLC断开连接放到一边,模拟一样可以进行.
模拟程序主要是为了那些不方便连接PLC的情况下,检测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C:
对了,另外把电脑当触摸屏使的软件是 GT-SOFT 不是模拟程序
用这个运行相应的触摸屏工程,就可以把电脑当触摸屏用

网友D(2007-04-03):
GT-SOFT 这从哪能弄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T-SOFT 这从哪能弄到?
新版本的GT-SOFT运行时好象需要一个硬件狗...
也就是说这个是要花钱的...

网友E:
广泛大会

网友F(2007-12-21):
不懂?
zhou-jinsou

网友G(2008-01-22):
从那能搞到

网友H:
就是不行呀。站长说的很明白,
你要用实际plc为什么还非要用模拟来看呢?要是想看实际运行情况,应该用监控模式。编程软件上有,和模拟不是一个地方,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