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触摸屏调变频器的HZ相差十几个HZ

楼主(2006-12-28):
本人用A970角摸屏,FX2NPLC,A540变频器,FX03A模块,设置好后实验触摸屏上的跟变频器相差十几HZ。编程如下,请高手发表意见,我静候你的佳音:

楼主:
我的图怎么不见了

楼主:
我发上去的时候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我不知怎么发图片,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不会发图片???
1.按"发表新主题"或"发表新回复"填好你的内容
2.但第1步之前最好你先把你要上传的图片(JPG,GIF格式)保存在硬盘的某个位置.然后如图按"选择"(也就是找到你所保存的要发表的图片),再按"提交",就可以了.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7-01-08 12:13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