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PL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1-11):
发现仿真软件不能检测Y0000脉冲输出,D8140也没有计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你写的程序截图上来才能看明白

楼主:
plsy k1000 k20000 y0
LDD>= d8140 k20000 set y2
Y2脉冲方向 Y0 发脉冲 D8140 记脉冲数
用了仿真软件,发现 Y0一直是off 改变了脉冲频率还是一样 ,而且D8140也没有记数一直是0

网友B:
雖然說是仿真,但實際上不是真的,它只能看到常閉點的狀態

网友C(2008-01-19):
老大,怎样才能仿真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