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我有两个问题?三菱!
1,PLC怎么控制变频器?怎么连接还需要什么指令吗?
2,2进制码怎么转10进制有何规律吗》?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书对指令详细介绍,指令模拟详细的
您能向我推荐些吗???   邮箱han_wenlong2006@12愿结天下所有工控爱好者.如果不嫌弃我请加我QQ274768175

网友A:
你去下载区下载一个FX编程手册,仔细看看,有很大帮助的.

控制变频器有两种方法:

1,简单的,开关量控制正,反转 启动,停止,多段速度
      模拟量控制速度

2,麻烦点的 485控制,需要看相关编程方法

网友A:
PLC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的例子:

http://ymmfa.com/YY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