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控制

楼主(2007-01-12):
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是什么意思?通俗的讲。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愿意帮忙回答呢?

网友A:
位置控制:将转距变成直线距离
速度控制:控制电机转速。
扭矩控制:控制压紧机件的压力

网友B(2007-07-02):
好啊,以后多多学习,什么都不懂太惨了

网友C:
怎么给我面试的人说是位置控制,数字控制和模拟控制呢?
真是奇怪了哦

网友D(2008-01-06):
高分辨率的控制、!!!

网友E(2008-09-06):
伺服好像较难呀

网友F:
位置控制:用脉冲控制转动的圈数和速度来控制位置
速度控制: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的速度(主要用于比如要求供风和供水性能比较高的场合及其他场合)
扭矩控制:控制压紧机件的压力(用于对压力冲力等力的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网友G:
位置控制 利用脉冲的数量去控制移动的距离和速度 先通过设定电子齿轮计算1脉冲的距离
速度控制 就是用模拟量来控制转速
扭矩控制 在某一速度下控制它的扭力大小(模拟量控制)

网友H:
又更升入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