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FX2N系列(最大最严重的电器事故)

楼主(2007-01-14):
我有一个工程,是用三菱PLC,型号是FX2N系列的,有两个输入模块,在试机是没有什么问题,在运行时就出现一个最大的事故,那就是我的一个输入模块起火燃烧了,而且燃烧速很快,差不多一个16点的模块烧完了,请问这个最主要造成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啥模块啊?能够起火的话一般是由高压引起的!如220V窜入输入点内!

网友B:
你是瘦子???

网友C:
在试机的时候都没有起火,那你工程现场的接线有没有错误? 运行之前和烧毁之后有没有作仔细检查?

网友D:
可能内部掉有其它金属进去吧

网友E:
引用第6楼
melsec
于

网友:
发表的
:
1,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用的是5V DC和24V DC 好象没有足够的电流能引起燃烧的.
和你的看法一样,很可能是种原因引起的

网友F(2007-02-18):
很可能是线头掉下引起短路。看来电路设计也有点问题吧。

网友G:
输入模块用的是5V DC和24V DC 好象没有足够的电流能引起燃烧的.
上次我有台设备在动后施工时多了组220的线,接线时没注意到主电源也有一组,结果开机很快就短路发出爆炸声。。。。。所以同仁们在设备运行前期一定要认真检查确认!

网友H:
短路,严重的短路事故。A:过电压击穿造成。 B:短路引起大电流造成

网友I:
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J:
这么吓人啊,看来我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K:
应该是短路。

网友L:
我支持短路造成的看法

网友M(2007-04-21):
学习中.............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N(2007-05-29):
引用 网友O:
220V 变成 380v输入, 有可能出现这样情况
FX2n内自带有开关电源,如果输入380V,最多是开关电源损坏,而一般不会发生燃烧的。一般的开关电源应该都有保护电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在Input的低压端输入了高电压220V或者380V,因内部PCB电路板表面有很多的覆铜,而且大面积的覆铜都是接地的,这样,高压进入就直接对地了,所以才会发生燃烧,可能的原因是在外部低压信号线与高压接触,我们在现场有时候低压线的外皮会搞破的,特别是在线槽的拐角处,用力拉线外皮很容易受伤。

网友P:
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N:
建议为了保险起见,PLC都要安装一个独立的隔离变压器来提供电源。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Q:
肯定不是短路啦。。输入模块是被引入高压才导致烧毁~~~~

网友R:
我遇到过220v进入过输入点,但也只是烧了6个输入点,印刷电路板线烧断,电源损坏,万幸,损毁不太严重,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S:
机内渗进机油了,灰尘短路;散热风扇坏了。机械运行时产生震动引起导体碰到电路大电流原件
http://www.brsbox.com/

网友T:
斑竹分析很有很见地

网友U(2007-08-08):
輸入模快是低電壓是不會引起著火的會不會在工程現場接線有誤造成高電壓進入

网友V(2007-09-12):
接线有重大错误

网友W:
很可能是接线方法有误引起的

网友X:
应该是接线错误,2004年底,我们厂的一个单机项目厂家来调试,他们把变压器的24V输出接到PLC的直流24V输出上,当时我说你们接错线了,他们不承认,结果一送电,PLC冒烟了.

网友Y:
燃烧速度快就应该是现场接线的问题.例如COM端窜入高电压所致.

网友Z:
我也想知道?

网友AA:
也可能是水货

网友AB:
220高壓串入,擊穿短路

网友AC:
应该是接错线了

网友AD(2007-10-17):
可能掉东西进去了

网友AE:
内部的那个保险没有用的,我有一块,24V电源短路了保险都烧不掉,还给我不小心碰线了好几次

网友AF:
1,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用的是5V DC和24V DC 好象没有足够的电流能引起燃烧的. 2,运行的时候: 缩小的范围 3,起火燃烧? 是电路板短路这样的,还是有火焰?PLC模块里的材料都不是能燃烧的. 初步怀疑接线有重大误
同意

网友AG:
我认为我们最工程的时候应该仔细点

网友AH:
接线错误引起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接线中将220V电压直接输入至24V输入端口,一开机冒烟,没有燃烧,但PLC输入点坏掉了,只有一个点坏了

网友AI:
应该是接线错误了

网友AJ:
开孔时没注意铁屑,如果铁屑乱飞的话,很可能落到PLC内部,造成短路。通电时如遇到高压会起火,很快烧光。

网友AK:
哪里碰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