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_PLC通过FX2N-485-BD如何实现半双工方式通信?

楼主(2007-01-17):
因为我的工程所用的设备是用RS-485半双工方式来通信的,PLC选用的是FX2N和FX2N-485-BD,而且版本是支持全双工方式的. 写好的PLC程序可以肯定没有错误,但运行了N次都无法通信,试想应该是全双工与半双工出问题了. 如何让FX2N_PLC通过FX2N-485-BD实现半双工方式通信呢? 请高手指点!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7-01-17 16:27重新编辑 ]

网友A:
PLC端和设备端通讯设置是否一样?
不能通讯,为何肯定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崇庆阳光"的回复!
当然我的PLC和设备两端的设置是一样的,而且接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可以肯定程序没有错误是因为:我的程序是我的一位朋友E-mail给我的,是通信成功案例,只不过他那边用的是FX1N+FX1N-485-BD,所连接的设备和我这边的是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但我把他的程序相应的参数都改为FX2N的了呀,这全双工与半双工不可能没有关系吧?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7-01-17 19:28重新编辑 ]

网友A:
用一个串行通讯软件测试一下设备通讯状态就知道了....

网友B(2008-04-14):
楼主帮忙呀 我也是要用FX2N_PLC进行半双工方式通信,而且是进行多机通信,有很多不明白呢,我的是要用一个FX2N系列PLC作为主机,RS232/RS485作为中间转换模块.

网友C:
看一下MODBUS通讯协议.
485BD上的收和发之间要用100欧的电阻并起来.
modbus的难点也就在校验码生成上,
还有就是代码代号,排列格式,发送标志复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