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33 這個在XP下面注釋是日文的 怎麼改成中文?

楼主(2007-01-21):
FXGPWIN33 這個在XP下面注釋是日文的 怎麼改成中文?

网友A:
用sw8d5c-gppw-e ver.8高版本的就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网友B:
在网友资料互助里第五页FX乱码处理

网友C:
到控制面扳中把日文字体删掉就可以了。查找日文字体的具体办法是,打开internet的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下点开“字体”按纽,在“字符集”中选择“日文”,然后记住在“网页字体”栏中显示的日文字符集,到控制面板中选择“字体”图标“,找出你刚才记下的日问字符集的名称,把它们都删除就OK了。

网友D(2007-02-20):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那方法我试过,不行的

网友E(2007-09-09):
有些电脑系统确实删除不了日文字体集.可以把硬盘拆下装到另一台电脑,做为第二硬盘,将日文字体全部删除后再装回,建议用三菱GX-Developer软件.既好用又可仿真.切支持三菱多种PLC.

网友F:
在DOS下删

网友G:
在DOS如何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