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版主帮忙看看.

楼主(2007-01-25):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三菱FX2N-80MR+FX0N-16EX扩展.厂家随说明书提供源程序,现想修改程序,请问如果我把源程序调出来备份后,要不要执行清除PLC内存,如果PLC内旧的程序没有删除,可不可以传程序
PLC没有设密码的,数据线是原装的SC-09

网友A:
首先申明我不是版主,版主也很忙,我來回答一下,你只是單純的修改程式的話是不用清除plc內存,可以連線讀取程式後直接修改再上傳,不過源程式應先備份後在修改

网友B(2008-04-02):
请问;我在使用编程软件编程时,当编了一段程序梯形图,进行语句表转换时,被提示通讯错误,并且不转换,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你是使用的在线转换吧?
一般转换(Convert)不成功是因为程序编写有错误不能通过;要是在线改写(Convert Online Change)的话还要看通讯线缆是否有问题,有时候程序读出没有问题,等段时间就不一定了;若是梯形图转换没有问题,那么它改变成语句表(View--Instruction Lis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不用清除内存,直接点PLC写入,选择全部,程序将全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