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

楼主(2007-02-01):
请问站长,Q系列AD模块设置软件下载后如何安装?能详细说说步骤吗?

网友A:
應該和其他的一樣!

楼主:
安装时怎么会出错

网友A:
是甚麼錯誤訊息

楼主:
安装后没有该软件的图标,不知如何打开?

网友A:
這個要打開gppw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第5楼
于

网友:
发表的
:
這個要打開gppw才能使用!
对头
安装后在GX-DEVELOPER里面使用

楼主:
站长,这个我还不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2007-03-07):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中使用

网友D(2010-06-13):
这个要设置对对应的模块才可以用的啊,要不你怎么写程序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