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问题,杨工请进

楼主(2007-02-03):
我想用FX2N PLC 和FX4AD,来做个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测量长度的程序,我的这个程序想精确到0.01MM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行,用什么可以作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达不到的.
4AD的误差范围已经超过这个值了
采用旋转编码器接PLC的X端 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B(2007-10-17):
就算是高速计数器也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而且分辨率高的编码器的价格不菲呀,直接考虑伺服好过了

网友C:
伺服精度高,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只有伺服马达才有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E:
选用MR-J2S伺服 ,17位精度,精确到0.001MM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