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三菱PLC&人机连接选型软件
[ 此贴被杨茂明在2007-04-22 23:17重新编辑 ]
附件: hmi.rar (9 K) 下载次数:322
  • 下载积分:+2(YMMFA) 怀念以前我以前的日子。。

网友A:
    哈哈,这是我做的软件
    以前放在工控网上的.
    后来还有更新的斑本.

网友B(2007-03-21):
    好啊的的反对个的

网友C:
    三菱PLC&人机连接选型软体?

网友C:
    当选用FX系列时,使用编程口连接A900GOT还可以这样:
    电缆线使用SC-09,GOT的通讯板A9GT-RS2,
    直接连上PLC。编程时直接连GOT即可,支持透明功能。

    这在三菱的GOT900连接PLC手册上是没有的,不过可以这样用。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7-03-21 22:07重新编辑 ]

网友D:
    请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E:
    设置PID参数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选用FX系列时,使用编程口连接A900GOT还可以这样:
    电缆线使用SC-09,GOT的通讯板A9GT-RS2,
    直接连上PLC。编程时直接连GOT即可,支持透明功能。

    这在三菱的GOT900连接PLC手册上是没有的,不过可以这样用。

    是可以的.

    F930也可以直接用SC09连接FX PLC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连接方法,均支持透明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当选用FX系列时,使用编程口连接A900GOT还可以这样:
    电缆线使用SC-09,GOT的通讯板A9GT-RS2,
    直接连上PLC。编程时直接连GOT即可,支持透明功能。

    这在三菱的GOT900连接PLC手册上是没有的,不过可以这样用。

    为什么要写上面的?
    -------三菱PLC&人机连接选型软件?太简单了,用处不大。
    可以去下载:GOT-A900系列用户手册(GT Works版本5 GT Designer版本5兼容连接系统手册)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上有。

网友F:
用下,正好找不到以前的选型资料了

网友G:
但不管是哪一种连接方法,均支持透明功能的

网友H:
也许有用
进来看看

网友I(2007-08-09):
三菱PLC&人机连接选型软

网友J(2007-12-16):
三菱PLC&人机连接选型软件

网友K:
回复是对搂住的支持!

网友L(2008-03-01):
我在选触摸屏呢!!不知道有没有呢??

网友M:
zm 怎么连接,谁能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