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7-02-12):
我做了几个伺服控制的东东,但感觉很难做
主要是高速时定位是一个位置,低速时定位又是一个位置.脉冲数相同
请教,如何才能做到定位都是一个样.
还有一个是脉冲一次发完是一个位置,相同的脉冲数做二次发又是一个位置.
请教伺服高手,或介绍一下哪里有讨论伺服的论坛.

网友A:
有干扰存在
wangcao7879@163.com

网友B:
有干扰,采用高屏蔽线.
另外好象楼主你的工程里对精度要求比较高...可以考虑采用定位模块,这样好一些,编程也方便一些.
如果是PLC发脉冲给伺服,一般用在动作简单或者要求不高的设备上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的指点.
有干扰,采用高屏蔽线,是指PLC发脉冲跟伺服驱动的连线吗?
我做的机器是伺服电机上装一个齿轮,然后齿轮上面压着一块铁块,
铁块上当然也有齿条,伺服电机左右转动,带动铁块左右运行.精度要最大,最小速度之间不超过0.003mm
用安川,东元做过,都没有达到要求.
那个机器叫研磨机

网友C(2007-07-24):
有点云里雾里的哦

网友D(2008-06-24):
是不是超出了信号传送范围?

网友E:
我也不是很懂这玩偶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