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欧姆龙PLC中的move指令是一个传送指令,可以将一个通道中的数据传送到另一个通道中,也可以传送一个常数,这个常数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的?另外假如我把#0001这个常数传送到200通道中,而200通道有十六位,这个常数如何分配?如果“1”占据了200 00这个位,那么这个位是不是置1了呢,也就是说200 00这个内辅继电器吸合了?还有我能不能直接就把常数0001传送到200 00这个位中去呢?

网友A:
欧姆龙我不太清楚。。。

三菱里面

有MOV指令

16位用MOV   MOV D0 D1 就是D0到D1
32位用DMOV DMOV D0 D2 就是D0,D1到D2,D3

网友A:
16位和十进制不是一个概念。

位只能存储0,1两种关系。越多的位就可以存储越高精度的数值

16位的意思就是说最大可以存储2的16次方,32位的意思就是2的32次方。

2的1次方= 2
2的2次方------4
2的3次方------8
2的4次方------16
2的5次方------32
2的6次方-------64
2的7次方-------128
2的8次方-------256
2的9次方-------512
2的10次方-----1024
2的11次方-----2048
2的12次方-----4096
2的13次方-----8182
2的14次方-----16364
2的15次方-----32728
2的16次方-----65456

因此,一个16位的存储元件,只能存储65456种变化。

大部分PLC的存储元件都是16位的,加上0以及负数,所以一般只能存储上限到正的三万多和负的三万多,或者是0到正的六万多。

如果要更大范围的数值,就是32位的,这样算下去应该上亿了。

如果你传送的数值已经超过了16位的范围,就需要两个存储器D来存储。

楼主:
谢谢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B(2007-04-03):
呵呵,太会恭维了吧!

网友C:
有move指令吗,我怎么就知道mov,movb,movd啊?

网友D:
建议楼主到OMRON的技术支持网站去看一下

网友E(2007-10-25):
你们说了半天也没有帮第一位仁兄解问题!

网友F:
楼上怎么把这么旧的帖子也翻出来了:)
在OMRON里,MOV指令只支持2进制常数,#0001代表2进制的1(类似于三菱的H0001),MOV #0001 200,就是将2进制的1写入200通道,即200.00置位,其他15位复位。
没有"0001"这种写法,如果是不带符号十进制数的话,应当是"&0001";带符号的十进制数是"+0001"或"-0001"。BCD码也是以#开头,仅在某些指令中支持。

网友G(2008-04-28):
路过参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