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8):
各位老大
    我用FX1N的PLC,触摸屏用A975,怎么样才能实现设备运行记时?

网友A:
屏无所谓用什么

PLC程序这样写

-|M8000|-----(T1 K60 )
|T1|-----------(C1 K60)
|T1|-----------[RST T1]
|C1|-----------(C2 K24)

大概就这个概念....
T1的值是 秒
C1的值是 分
C2的值是 时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点.

网友B(2007-09-19):
呵呵,老大的阴沟里翻船了~T1可是100ms的定时器哦~~
觉得应该再加一个计数器吧~~

网友C: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D:
顶一下。很是不错。是不是可以用掉电保持计数器指令????

网友D:
TO:kendozhou 师傅
顶一下。你的程序很是不错。是不是可以用掉电保持计数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