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各位兄台,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脑无法与PLC连接怎么办呀?做通信测时,电脑提示PLC无法接或断线,请各位师付指点一下呀,
谢谢啦

网友A:
有很多种可能都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

主要有几方面:

1,电脑方面   串口是否正常? 如果是USB转RS232的,那转换器是否正常?

2,通讯线方面   通讯线是否正常?

3,PLC方面   PLC通讯口是否损坏?PLC是否通电

4,软件方面   有没有同时打开两个软件与PLC通讯?并且其中一个已经打开了串口?COM选择是否正确.

一一排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换串口检测,换PLC检测,换电脑检测.

楼主:
我用的是Q系列PLC,所以接口是USB接口,不是RS232,通迅线我换了好几根都是同一现象,最初连接的时候,现在:硬件更新向导提示,然后我点自动安装软件再点击下一步,再点击完成。再读PLC程序就出现通迅错误了。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读不出来。

谢谢您,杨工!

网友A:
引用第2楼sgc2007-03-01 09:46发表的:
我用的是Q系列PLC,所以接口是USB接口,不是RS232,通迅线我换了好几根都是同一现象,最初连接的时候,现在:硬件更新向导提示,然后我点自动安装软件再点击下一步,再点击完成。再读PLC程序就出现通迅错误了。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读不出来。
谢谢您,杨工!

你的是Q02H,Q06H,Q12H,Q25H中的一种吧?又称为Q系列高性能型CPU

情况要注意几处

一,当你线都接好,PLC通电后,电脑右下角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这时进行安装,并且安装完后会提示硬件已经安装可以使用.

二,在GX-DEVELOPER里面设置一下,设置通讯方式为USB

楼主:
我用的是Q06H的,

我再试试看行不行,
不知道会不会是USB驱动程序不支持哦,
但是我的硬盘可以正常驱动的。

还是要谢谢您,杨工。哈。

网友A:
引用第4楼sgc2007-03-01 10:01发表的:
我用的是Q06H的,

我再试试看行不行,
不知道会不会是USB驱动程序不支持哦,
但是我的硬盘可以正常驱动的。

这个USB驱动应该是GX-DEVELOPER自带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用设备商提供的NOTEBOOK(日语系统)可以联接上,可是用自已的NOTEBOOK就不行了。

网友B(2007-04-18):
正好需要

网友C(2007-06-22):
请问计算机怎么与PLC连接编程!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C:
请问各位老师小弟想买一套三菱编程软件,不知道那里卖?

网友D:
9楼的兄弟,这里就可以下载啊
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打这个电话吧:65188830

网友E:
可能是串口不对
因为电脑有好几个串口

网友E:
所以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F:
以前FX系列,我用USB 连结,有时会出现传送失败

网友F:
现在大多数手提电脑都没有COM端,各们大师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G(2007-12-24):
sgc你好:
把你Q06H编程线驱动拷一分给我好吗,万分感谢!
wjw108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