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3U与变频器通信之四步成功...

楼主(2007-03-06):
描述:参数设置
描述:通信指令
第1步:设置PLC
第2步:设置变频器Pr117~Pr124参数与PLC参数一致(例E540)
第3步:写程序. 程序中D0为H2时变频器正转起动,为H4时反转起动,为H0时停止;D2中的数据为变频器工作频率,D2为1时变频器以0.01Hz的频率工作...
第4步:写入主程序和PLC参数至FX3U;
试试吧...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黄金:+10(ymmfa)

网友A(2007-05-16):
FX3U的PLC用两条指令就可以完成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B:
这个可比FX系列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比FX系列简单多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FX2N+ROM和FX3U 用专用指令就这么简单!!!
但也各有各的优缺点:
1,FX2N+ROM和FX3U 用专用指令,最多驱动8台变频器;
2,RS指令可以驱动最多32台变频器.

网友C(2007-09-17):
好东西,非常感谢,好人好报!!

网友D:
FX3U没有用过

网友E(2007-11-01):
FX3U的PLC用两条指令就可以完成变频器的控制
太方便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其实就这么简单...
FX2N+ROM和FX3U 用专用指令就这么简单!!!
但也各有各的优缺点:
1,FX2N+ROM和FX3U 用专用指令,最多驱动8台变频器;
2,RS指令可以驱动最多32台变频器.

网友G: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H:
FX3U是不是比Q系列还要新出?

网友I:
虽说没用过fx3u,我还是要顶。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3UPLC和三菱以外品牌变频器用方便指令通讯过。三菱3U推出这个功能就是为了和台达、LG、艾默生之类PLC抗衡,我用过台达、LG、艾默生它们都只能与自已公司变频器用方便指令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