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 M8000
|----||---------------------------(C238    K8)
|          |
|          |-----------------------(C239    K8)
|          |
|          |-----------------------(C240    K8)
|          |
|          |------------------[DMOV    C238    D438]
|          |
|          |------------------[DMOV    C239    D440]
|          |
|          |------------------[DMOV    C240    D442]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呀

网友A:
32位停电保持型增/减计数器.M8000是RUN监视a触点,该程序的意思是当重新开机(关电源后再开机)8次后,C238~C240条件满足输出.并且每一次开机后把以上计数器的数值输入D438至D440中去,要看一下C238至C240的触点控制了什么就知道用意了

网友B:
当PLC运行时,M8000常开触点闭合, C238、C239、C240开始计数工作,接着32位传送指令分别将C238的当前值给了D438和D439;将C239的当前值给了D440和D441;将C240的当前值给了D442和D443;

网友C:
可能又是设备厂家在做手脚,到了多少次就触发了,个人观点呀,

网友D:
很普通,现在做设备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大家误会了,C235~C255不是记录M8000触点闭合与断开的次数.不存在(关电源后再开机)8次后
C238~C240条件满足输出.并且每一次开机后把以上计数器的数值输入D438至D440中去.

C235~C255是高速计数器.其输入端为X0~X5,而不是M8000,M8000触点闭合与断开不直接影响C235~C255的计数值.
M8000触点闭合时,C235~C255开始计录X0~X5相对应的输入端有脉冲数.,
M8000触点断开时,X0~X5相对应的输入端就算有脉冲输入C235~C255也不计数.
具体内容可查资料.

网友E:
6楼说的差不多!最好结合PLC型号来看程序!

网友F:
6楼说的差不多!2楼好象不对.

网友G:
以FX1S 为例
C238 对应 X3
C239 对应 X4
C240 对应 X5
其实C235-C255也不一定非要做高速用
具体情况要看楼主的机器上面的X1-X8间有没有接编码器一类的能发送高速脉冲的东西

网友H(2007-05-08):
站长给的解释我看行

网友I:
不错啊
其实好是站长说的对啊
你先看一下型号对号入座

网友J:
高手就是不同,我啊也就是第一种解释了!讨教了!

网友K(2007-09-18):
查一下就明白

网友L:
6楼说得对,是在使用高速计数器。
LD M8000
OUT C238  k8
是启动计数器开始计数的。(对X05计数)

除非用的是Q或A系列的PLC,那就不可得知是干什么用的了。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7-09-18 16:12重新编辑 ]

网友L:
具体参见《FX 中文编程手册》中 "2.8 内置高速计数器的编号和功能"

网友M:
同意六楼所说的,定一下。

网友N:
站长给的解释行

网友O:
| M8000
|----||---------------------------(C238    K8)
|          |
|          |-----------------------(C239    K8)
|          |
|          |-----------------------(C240    K8)
|          |
|          |------------------[DMOV    C238    D438]
|          |
|          |------------------[DMOV    C239    D440]
|          |
|          |------------------[DMOV    C240    D442]
运行开始,m8000接通.计数器c238,c239,c240记数到8.然后分别把数据送到数据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