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准备用FX2N-2AD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压力传感器采用瑞士凯乐的PA-21SC经济型,规格如下气压0-16bar对应电流4-20mA;FX2N-2AD也选择电流输入4-20mA对应数字值0-4000
  量程最大变化范围为16mA
  数字量=(电流输入-最小模拟量值4mA)×4000/16mA
  每1mA=1bar=对应的数字量=4000/16=250
  当偏置值为0时,将采集到的数字量除以每1bar的数字量就得到了气压值
  我所写的是否有误,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A:
不过2AD出厂时是按10V4000点整定的,要用电流输入的话要重新标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用FX2N-2AD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压力传感器采用瑞士凯乐的PA-21SC经济型,规格如下气压0-16bar对应电流4-20mA;FX2N-2AD也选择电流输入4-20mA对应数字值0-4000
  量程最大变化范围为16mA
  数字量=(电流输入-最小模拟量值4mA)×4000/16mA
  每1mA=1bar=对应的数字量=4000/16=250
  当偏置值为0时,将采集到的数字量除以每1bar的数字量就得到了气压值

有一点小误差...
4-20mA不对应0-4000啊...

楼主:
参考过“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应该是对应的,电流同电压输入应该是根据接线方式来决定的。

楼主:
可能有理解不够透彻之处,请高手指正,谢谢了。

网友B: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网友C:
请人帮忙还这么牛?

网友D:
支持一下!!

- -lonely-wolf

网友E(2007-05-13):
看了再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