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40mr 的考试题目帮帮忙了。叩谢

楼主(2007-03-15):
三菱FX1N 40mr 的考试题目帮帮忙了。
FX1N 40mr PLC为何只有40个I/O点,而不是44个?请速回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控人家园的定向广告:
本站销售FX1N-14MR FX1N-24MR FX1N-40MR FX1N-60MR
大量现货供应
联系电话021-63222498 杨茂明
联系网址:
http://ls.ymmfa.com

网友A:
24+16吧....

网友B:
好像三菱FX系列的PLC的I/O点8个为一组,三菱FX系列的PLC的I/O点总个数为8的倍数,故其应该是40M,而不是44个。
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C:
40MR一共40个点,二十四入十六出
输入是
0-7
10-17
20-27
注意,没有8,9
输出类似

网友D:
这叫什么题目啊,FX1N-40MR FX表示三菱PLC微型机,1设计序号,N表示可扩展,40表示I/O总数,M表示主机,R表示继电器输出型,所以就只有40个I/O了

网友E:
"FX1N 40mr PLC为何只有40个I/O点,而不是44个?",人为什么只有两只眼睛而不长4只1个意思吧,呵呵,奇怪,这叫什么题目呀.

网友F(2007-07-25):
FX1N-60MR
24个出,36个入

网友G:
l因为三菱是8进制的,从0到7位,没有8的,比如0.1.2.3.4.5.6.7. 10.11.12.13.14.15.16.17.输入加输出一般是这样
http://www.brsbox.com/

网友H:
那FX1S-14MR按8进制又怎么分呢?
那怎么又是8进6出呢?
一句话~三菱的根据是客户在实际应用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输入输出的分配,只要不违反设计公式的理论,想设置多少点输入多少点输出都行,不一定都是按8进制平均分配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I:
题目没道理
这是三菱定死的,要解释去找三菱吧?
平时不努力,考试想跳槽.

网友J:
挺那个的。。。我晕。。。

网友K:
这题目好,一直没考虑过这问题,学习了!

网友L:
初学者,请各位老大们多指教了.

网友M:
40指的是输入和输出端口总数为40.输入24点.输出16点.总数24+16=40点

网友N(2008-04-02):
呵呵,三菱的FX系列输入输出编号都是采用八进制的嘛。这个考题属于垃圾考题哦...

网友O:
FX1N40MT是只有40点呀,要是有44点那不是叫FX1N44MT了吗.呵呵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P:
本来就40点啊
xie810218

网友Q(2009-11-15):
一般PLC的I/O点都是以3比2来分的,输入往往用的都比输出要多。不过三菱FX2N则是对半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