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5):
请教杨工,我弄的触摸屏,今天还显示很清楚,我拿下来重新搞一下,开始还可以,现在好模糊,几乎看不见,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的做法是换一个新的啊

网友B:
可能是触摸屏里面的背光灯或者是背光源不好使了

网友C:
测一下触摸屏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请问:
你是怎么搞的呀?屏你打开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杨工,我弄的触摸屏,今天还显示很清楚,我拿下来重新搞一下,开始还可以,现在好模糊,几乎看不见,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可能性有几种

一,背光灯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二,显示屏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如果是新的退回供应商处叫他们修下

如果是旧的可以自己拆下,清理灰尘并且插紧线.

一般屏从正面到后面分为几层

一,触摸层,一般是玻璃做的
二,显示层,就是一个液晶屏
三,电路板
四,电源板

在显示层和触摸层中间还有一个背光灯.背光灯是可替换件,

网友E:
买一快液晶板好贵的啊!但愿不是

网友F(2007-04-29):
我的也是这样  气人

网友G:
HITECH 的触摸屏有校对功能

网友H(2007-06-17):
从新写过程序就可以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题外话,前几天我就拆过一个GOT940的,因为进水了。可是一拆电池里面的数据跑光了,怎么办。

拆开几分钟数据一般还在

网友J:
其实也没什么,如果是你编的,不成问题,如果你是最终用户,我相信设备厂家会重新给你灌程序的,

网友K:
触摸屏突然变模糊如何处理?
可能性有几种
一,背光灯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二,显示屏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如果是新的退回供应商处叫他们修下
如果是旧的可以自己拆下,清理灰尘并且插紧线.
一般屏从正面到后面分为几层
一,触摸层,一般是玻璃做的
二,显示层,就是一个液晶屏
三,电路板
四,电源板
在显示层和触摸层中间还有一个背光灯.背光灯是可替换件,

网友L(2007-07-31):
可以使用诊断功能看看啊

网友M:
先确认电源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不亮,电源板烧了,先修电源
如果电源指示灯亮,在很暗的情况下,能否模糊的看见上面的画面,能的话按触摸键有没有效果?
如果有效则确定是背光灯管坏了,直接换一跟背光灯管,电子市场都有卖,940的屏,背光灯管是DC24V-12厘米的
直接焊接就可以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N:
会不会面板的明暗度调到最暗的亮度

网友O:
是触摸频和液晶显示频之间的背光灯时间长坏了,你量一下显示频的输入电压,应该比额定电压小!!

网友P:
估计背景灯老化了,你用多少年了?

网友Q:
如果你的进水触摸屏在使用的设备不至一台的话,那还可以从另一台机器上面拷贝过来的,

网友R(2007-09-08):
呵呵 你有程序就不怕它啦

楼主(2008-12-09):
多谢大家了!那台触摸屏后来是电路板出了问题,换了台新的。。。

网友S:
我修过.是背景灯坏了.换一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