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和PC无法联机

楼主(2007-03-16):
昨天晚上调试程序的时候还可以,昨天关机之后今天在联机就不行了,为什么

楼主:
昨天晚上曾经反复断电,但是没有退出GX-Developer也没有断开电缆,会不会把PLC的通讯模块烧了?

网友A:
这个很难说的,最好的方法是换个PLC试一下啦

网友B:
是的,換一個試試!

网友C(2007-10-13):
换个PLC试一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个PLC 试试。

网友E:
如果不是设置问题可检查通讯模块或是通讯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