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developer 安装的秩序问题

楼主(2007-03-17):
在论坛里发现有些网友说安装不了三菱GX-developer
装不上是因为有安装次序
先安装"EnvMEL 下的setup 再安装Update下的AXDIST
然后再安装GPPW7.0下的 setup 就可以了!

网友A:
是这么回事。支持!

网友B:
我也安装过,是这样的,只是有的人使用的电脑是WINDOW XP系统,由于XP本身的原因,会安装不到,这时应换电脑系统软件.再重装, 这种现现在WINDOW 2000中没有发生过.

网友C:
我也安装过,是这样的,XP系统也可以安装。

网友D(2007-04-19):
XP系统也可以安装。

网友E(2007-07-23):
j6,76r ,i8ik7

网友F(2007-10-13):
有很多初学者都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一下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谢谢!

网友G(2008-01-15):
多谢师傅
hulain

网友H(2009-05-15):
我想按装三菱gx-developer8.52版本时,按装不了,在按envmel-setup时电脑显示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04.922\GX-DEVELOPER8.52不知什么做可以按装,我的软件是YMMFA.COM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