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PLC 可以产生正旋波吗?,要求频率可调

网友A:
可以嗎?
上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
下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
橫批:願讀服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嗎?
上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
下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
橫批:願讀服輸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怎么产生啊
请教大哥了

网友D:
PLC可以产生正弦波,是不是要外加什么特殊模块啊?

网友E:
我的思路,不知是否可行。
要加模拟输出模块。
利用脉冲输出,接到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置360,每到360复位为0,然后用sin功能对高速计数器当前值求值,并把这个值用模拟输出。

网友F(2007-04-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嗎?
上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
下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
橫批:願讀服輸

GOOD  LUCK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嗎?
上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
下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
橫批:願讀服輸

- -lonely-wolf

网友H(2007-07-30):
应该可以的,但我不会

网友I(2007-10-27):
连频器都做不到,PLC怎么行呢,要淳正,找个发电机发发吧

网友J:
不清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