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急!求助:欧姆龙PLC程序图转换为三菱程序图

楼主(2007-03-20):
紧急求助:急!急!急!
有没有朋友能帮我把下边的程序图转换为三菱PLC的程序图啊
本系统采用可编程控制器对生产工艺过程的通用设备高压离心风机进行控制。系统由一台日本OMRON公司生产的CQM1型可编程控制器(也可与生产工艺过程中其他相关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共用)、高压离心风机及其动力设备(电动机等)、用来控制风机风阀位置的电动/手动执行器和电动操作器、风机阀门限位开关等组成。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起动离心风机时,先由PLC发出信号确认风机阀门扇页处在关闭位置,以减少起动负荷。。然后PLC按照设计好的程序先使风机电机线圈呈星形接法起动风机电机,运行达到一定速度后再将电机线圈转换为三角形接法运转,达到节能、安全可靠的目的。
三、系统的关键技术设计
本系统在设计上主要解决了风机动力设备电机容量大、起动花费时间长、起动电压下降、电流增大、运行安全可靠性差等技术关建筑面积问题。主要采取的技术方法如下:
1、在起动风机电机时,先关闭风机阀门,待风机正常运转后再根据生产需要打开风机阀门,以减少风机的起动负荷。
2、电机起动时线圈采用星形接法,待电机达到正常的速度后切换为三角形运转,这样起动电流是直流起动的1/3。
3、当电机线圈由星形切换为三角形时,因PLC运行速度快,内部切换时间短而接触器转换需要时间长,因此PLC内部程序设计上有防火花的内部锁定。
4、系统设计有紧急停车按钮,防止起动互联运行时意外事故的发生。
5、电机星形起动转换为三角形运转时相关接触器连锁,防止PLC误动作。
6、具体系统设计时涉及有关时间设定,可依据相关电气设备性能设定合适的数据。
四、梯形图及程序指令设计
1、PLC内部继电器分配如表1所示。
如图1 所示,其中KM1、KM2接触器接通,KM3断开,风机电机线圈而星形接法;KM2、KM3接触器接通,KM1断开。风机电机线圈为三角形接法,KM1、KM3互锁。
2、梯形图设计如图2所示。
起动风机时,操作工按下起动按钮,若黄灯亮表示风机阀门未完全关闭,待风机阀门关闭黄灯灭。此时再按下起动按钮,绿灯亮,起动时间定时器工作,KM1、KM2接触器接通,风机电机线圈呈星形接法,电机开始起动,60s后风机运转至正常速度,防电弧内部锁定时间定时器开始定时,KM1、KM2接触器断开,内部锁定5s后,KM3接触器接通,KM2 滞后3s接通,电机线圈呈三角形接法,风机转入正常运转。若在起动或运转过程中电机线圈过热,热保护继电器断开KM2接触器,红灯亮,风机停止运行。若遇紧急情况或需要停止风机运行时,按下停止运行按钮,KM2接触器断开,风机停止运行。
3、指令代码设计如表2所示。
[ 此贴被simicol在2007-03-20 10:15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可以转,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
这么简单完全可以你自己都能转的.
我是新人就当学习给你转了,就当学习了.
你看下对不对吧

网友B:
研究下你的设计方案和那欧姆龙的程序,好象程序有问题.
需要修改!

网友C:
我可以帮助你,请给联系方式。

网友D:
应该不太复杂,看看三菱的编程手册自己就可以干了。楼主你没接触过梯形图吗?
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E:
自己想办法,自己写,人靠自己!!!

网友F(2007-08-04):
不太复杂,自己想想办法

网友G(2008-04-09):
程序已经不存在,怎么去转换?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H:
靠自已啊

网友I:
那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J:
你自己做来看看吧

网友K:
值得用PLC吗?

网友L:
这个简单,自己动动手吧!

网友M:
转成三菱哪个型号,我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N:
我这里有

网友O(2008-05-11):
欧姆龙PLC程序可以转成三菱PLC程序吗?除非重写吧?

网友P:
对,靠自己,谢谢大家

网友Q:
楼主你真也是太差了点!!!

网友R:
相信自己,能行的。

网友S(2008-09-17):
按照欧姆龙PLC程序图及工艺要求,然后自己在用三菱编程软件编一下啊,要自己动手,我认为没有可转换的软件可以。

网友T:
不太复杂

网友U:
你想直接转换是做不到的。只有根据其控制原理重新编程。一小时就能搞定的。

网友V(2008-11-16):
对照三菱程序,用欧姆龙指令编不就行了吗?但前提是你必须熟悉这两种PLC的指令,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指令的用法,就多点看手册吧,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啊,别人只能帮你指点一下。

网友W:
可怜啊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X:
应该自己可以的吧

网友Y(2009-01-17):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你自己看看资料很快就可以编的,这两个PLC的程序相差不大

网友Z:
太简单了,学习学习!

网友AA:
怎么像从某本书上抄下来了的东东,不是实际应用的案例。

网友AB:
靠自己想办法写!!!

网友P(2009-02-16):
自己反复几遍,应该可以啊

网友AC:
如何联系比如电话

网友AD(2009-08-14):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搞不定,真搞笑,直接编一个星三角形起动程序下载下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