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问(站长请进)

楼主(2007-03-26):
我也用PLC实现测速,用测速开关检测高速测速脉冲,
本来用的PLC是的输入检测的是+24V,由于距离问题用到一个类似光电藕合的放大器.
该放大器是利用输入24V做自身电源,当测速开关导通时输出端输出24V给PLC实现测速计数.
现在用的PLC是0V输入的,又没类似的器件呢????
24V做电源,测速开关导通是输出0V给PLC.要求能快速频繁通断的那种.
管理提醒:站长回复见第二页17楼

楼主:
怎么没人指导下呢???/

网友A:
等等吧,进来的不一定懂得,懂得的又不一定进来。你要耐心等了。

网友B:
你可以选用PNP的输入模块

楼主:
PNP的输入模块具体工作原理能介绍下吗???
小弟出学,好多都没用过哦.

网友B:
24V"+"极性有效

楼主:
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原来的输出基础上增加一个PNP输入模块???
原来输出的+24V再输入给PNP模块,然后利用PNP模块输出0V给PLC?
能具体给个PNP模块的型号吗???
要能快速通断的那种

网友B:
你选用的PLC型号?

楼主:
FX1s-14MR-001

网友B:
我这里三菱FX样本上查不到“源型”(PNP)的PLC,你直接打站长杨工的电话吧,不过要买他的东西啊,呵呵
要么你用其它牌子的PLC

楼主:
谢谢,但我不是想换PLC,因为我手上已经有FX1s-14MR-D的PLC了.因为整个系统是老外设计的,PLC本来也是用老外从国外带来的三菱产品,但他的支持24V输入.我想用过内三菱产品代替.

网友B:
三菱国内代理的都是NPN型的,PNP型的都是卖去美国和欧洲的

网友A:
找杨站长呀,他专做三菱的他有办法。

楼主:
杨站长好象很忙哦.最近没见他发过贴哦
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C:
PNP型的我有一个久的,好像可以,但记不清了,有时间我试一下

楼主:
我要找的不是PLC而是一个小的转换模块.

网友D:
其实,只要自己在plc前用个三极管转换下就可以了(三极管组成反相器)

网友E:
你说的不是太清楚...

但我大约明白了.

PLC的输入是用的本身的电源来形成回路

楼主应该是需要不使用PLC电源的那种输入

在三菱PLC中,卖向欧洲的可以支持PNP及NPN

但卖向中国的就不能了

这时怎么办呢?

把PLC打开,改造一下就行了....

我们为煤矿设备改造过这种PLC多台....

网友A:
杨站长好厉害!怎么改的?我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杨站长好厉害!怎么改的?我想知道。

维修我只懂理论...具体没有研究过
我们公司维修部有两个工程师负责这方面的

一般PLC我们经常遇到情况有

一,交流供电改直流供电
二,就是输入信号的电源断电,应该是楼主的这种情况
三,继电器型的Y0Y1改成晶体管好控制步进,伺服
四,电源板损坏,修复
五,IO板输入或输出损坏,修复.

理论大概我都了解,但不细研究.没精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维修我只懂理论...具体没有研究过
我们公司维修部有两个工程师负责这方面的

谢谢站长的回帖!
虽说没能知道具体的改造方法,但你的回帖也让我增长了知识。
[ 此贴被jtcsdc在2007-04-01 20:37重新编辑 ]

网友F(2007-04-27):
其实如他说的哪样换一块输入模块就可以了,如你需要把详细要求以及接线图发到我的邮箱,我帮你做一块,
邮箱:tsmgx@163.com

网友G:
发挥飞过海共和国后搞活后果法规范化 共和国发挥飞过海蝴蝶花感

网友H(2008-03-25):
用旋转编码器啊,有很多型号的PLC是自己可以选择输入电压的,

网友I(2008-05-08):
这不简单,用DC24V继电器转换就行了啦

网友J:
